电机

楼主(2009-07-06):
请问怎样把一个220V的三速电机,改成单速电机?

网友A:
三速电机应该有至少两个绕组如果用单速或双速就直接把线接到需要速度的接线柱上就可以了。要是你要重缠绕组就直接绕你用的速度绕组就是了

网友B:
你想要哪种速度就按该速度接线

网友C:
就像3楼说的,不需要改动,万一以后要变岂不是麻烦

网友D:
改电机还不如换电机呢
要么如3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