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火热的七月,伺服论坛又迎来了一位新版主6021368
新版主在三菱伺服应用方面经验丰富,并对运动控制应用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愿在新版主的带领下,让我们的伺服论坛也象七月的气候一样火热。欢迎。。。。。

论坛的其他版块也同样欢迎有经验、有热情的有志之士加入到论坛管理队伍中来哟,有意向的朋友可以发站内消息给我哦!

网友A:
欢迎欢迎
恭喜恭喜
谢谢。

网友B:
请高手赐招
请问:PLSY 指令只有一个输出点.它怎样控制步进电机呢?
步进电机至少都是四根控制线呀?

网友C:
欢迎欢迎。。。

网友D:
欢迎,望以后多指教

网友E:
欢迎啊,认识了

PLSY 指令只有一个输出点?这个脉冲输出点
步进还有一个方向信号,可以用PLC的其它任一个点,
这两个输出点,就要占4个接线的
步进还有个使能的

网友F:
欢迎新版主。多多指点。
由于近段时间太忙,须要开发的东西太多。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发贴。

网友G:
上楼说的那个问题,只有一个PLS输出,那在控制中只能选择PLS加方向的那种。一般步进都有这种运行方式。随产品也应有对这种方式的接线图,按着这个思路去处理应没什么问题。6021368

网友H:
板主多出来指点,欢迎!等候你的指教!

网友G:
谢谢大家的支持,有空大家一起多到这里来交流。6021368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请高手赐招
请问:PLSY 指令只有一个输出点.它怎样控制步进电机呢?
步进电机至少都是四根控制线呀?
一般PLC都要接驱动器,然后驱动器接电机的

网友G:
步进和伺服都有驱动器的,步进一般叫步时细分器,伺服一般叫伺服放大器或伺服驱动器。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