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在安装Step7_V53_SP2_CHN(1)时,电脑提示没有找到FFS文件,是怎么回事啊,点确定后就推出安装了。

网友A:
这个很常见,安装路径里不能有中文。

网友B:
拷贝到根目录安装

网友C:
安2楼的方法试一下吧,基本上可能,我也遇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D:
安装的路径和文件夹名称都不可以用中文的

网友E(2009-08-17):
安装此软件必须转到"美国英语"的状态下!安装完成后再转回到中文状态下,就一切顺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