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电阻

楼主(2009-07-06):
各位高手,请问变频器加电阻有什么作用,如变频器75KW,选择多大电阻谢谢

网友A:
什么 外加电阻? 是制动电阻,还是?????

网友B:
请问一下是把电阻加在那里哦   加在变频器的出线那里吗

楼主:
加以说明一下,是制动电阻。我想问下,为何要加制动电阻,多少KW以上的变频器需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C:
直流制动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电机低速时的爬行现象,加不加制动电阻与电机的功率是没有关系的。关键是看拖动设备的惯性大小,对于惯性大的设备,常会出现在低速时停不住的现象(俗称爬行),所以要采取直流制动措施,如果没有爬行现象就不用制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是把电阻加在那里哦   加在变频器的出线那里吗
小功率的一般在变频器上有专门的接线端子,大功率的(一般22千瓦以上)是要加制动单元的

网友E: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
电机的额定电流大小,是取决制动电阻值的主要因素,因此制动电阻的选择,必须要以电机额定电流的倍数做为基点去计算。
如果需要50%的制动能量,那么就将1/2的电机额定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上去;如果需要100%的制动能量,那么就将100%的电机额定电流折算到直流母线上去;直流母线电压按照620-680VDC考虑,然后做欧姆定律的计算,得到直流母线上的制动电阻的阻值,电阻的功率,也是通过对制动功率时间长短做估算,主要是考虑其热量的发散,不要造成热积累。

网友F:
呵呵;一般功率稍大些是没有刹车功能的,需要配刹车单元后再接刹车电阻;

网友G:
能耗制动。

网友H:
那是制动用的,就是让电机快速停下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懈的帮助。小弟真感激。谢谢

网友I:
各款变频器关于制动的配置,制动单元的标配及内外置都有所差别,建议可以找某款变频器说明说看下,制动电阻对于避免变频器过电流,过电压等故障发生是很关键的。

网友J:
制动电阻,顾名思义就是用制动的,一般用于能耗制动。

网友K:
直流制动和能耗制动是两个概念。直流制动不需要加电阻,直流制动的目的是防止低速爬行。而能耗制动主要是要将电机在停机时回馈的电压消耗在制动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