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06):
三菱PLCA系列的,工作中突然输出模块没有输出信号。请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要怎么防止。

网友A:
断电复位看看

网友B:
是什么情况下发生的,你先要判断是程序原因还是这个模块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哎;
你能不能提问时把用的型号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D:
突然没输出,多半是模块坏了,断电重开机再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