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06):
工作中设备突然停止,检查发现PLC错误报警,经检测发现一个扩展模块I/O口错误码,请问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么防止?

网友A:
遇到过,不过为不影响生产全部换新的。

网友B:
可能是模块或底板有问题;
把你用的详细型号讲清楚;

楼主:
OMRON CMP2A  PLC,模块是RED0-20点

网友B:
RED0-20点 ??
是一个20点的扩展?
CPM1A-20EDR1的型号?

如果把PLC扩展拆下不报警就是这个模块损坏了;

网友C:
楼上分析的很有道理,扩展模块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