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请各位大侠

楼主:
是CPM1A的脉冲指令

网友A:
设置脉冲-PULS(65)

网友B:
CPM1A系列CDT的型号脉冲功能相对较差,功能指令FUN65

网友C:
脉冲指令是PLUS

楼主:
谢谢,两位大侠.

楼主:
各位大侠,如有二个行程,A地和B地,到B地是正转,到A地反转,怎样来写脉冲指令,来运行步进驱动和步进电机,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D:
两地放开关信号,控制方向

网友E:
脉冲信号分:OFF----ON是DIFU(13),ON-----OFF是DIFD(14)

楼主:
各位大侠.有梯行图例子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