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损

楼主(2009-07-06):
现有800米的铜芯铠装电缆,粗是35MM问线损是多少,

网友A:
去电工手册查一下!

网友B:
要看带的设备多少KW

网友C:
通过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D:
在手册上找出R,然后测出I不就可以了

网友E:
只有一个条件好象没办法查找
还是说的详细点

网友F:
先测出或计算出电流值跟使用时间,查35mm固有电阻值为0.5888Ω/公里*0.8,再用I*I*R*T公式计算线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