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我用的是变频器带的一台电机。37KW,2970转 电机B级绝缘。负荷是离心水泵。电机前端轴承温度有102度,请问是正常的吗,需要把这台电机停止吗。如果不是正常的温度,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已经加注耐高温高速黄油,还是不行。

网友A:
不正常,黄油不能加多一般3分之2

网友B:
换个新的吧。

网友C:
不正常  声音大吗

网友D:
这样的温度不正常,先测一下电流吧

网友E:
轴承坏了。

网友F:
不正常,看频率是否过高;轴承是否坏掉

网友G:
轴承转套了或者轴承滚珠有伤

网友H:
晕 ,都能烧水了~!

网友I:
轴承发热通常有几种原因最主要的有:
1.轴承坏了
2.轴承套大了
3.加油脂多了
4.油脂干了或没油脂了
5电机与负载中心点偏离了

网友J:
载波频率低一些,可能是轴电流作怪

网友K:
应该是轴承的问题,更换

网友L:
电机是不是变频电机啊

网友M:
信老师说的对

网友N:
引用 网友I:
轴承发热通常有几种原因最主要的有:
1.轴承坏了
2.轴承套大了
3.加油脂多了
4.油脂干了或没油脂了
5电机与负载中心点偏离了

楼上说的好,对于普通电机使用变频器控制,发热高是普遍的现象,102°时电机使用频率应该在40hz左右了吧,使用了变频器后用表是不能检测电流的,估计是轴承与轴承套或者轴的配合不紧,因为变频电流的集肤效应造成的温升过高吧。

网友O:
轴承温度这么高,轴承还没烧坏啊?换轴承吧。

网友P(2010-12-18):
还没有坏呀,那就用坏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