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有几句三菱程序如下:[/ D2000 K3 D2004]    [ *  D2004 K40 D2006] 这是两步程序的最后结果!我问一下  D2000为什么要除以3  有什么作用  什么意思啊   而D2004又要乘以40这样做是为什么??

网友A:
这是工艺要求,做一些加减乘除的运算

网友B:
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的工程分析
你要知道这些数据在实际中是做什么的

网友C:
呵呵;
四则运算在PLC内很常用;
为什么除3  X40要看你程序中应用;

网友D:
根据你的工艺要求,需要的数据不同。

网友E:
是把D2000里的数值,除以3再乘以40,最终保存在D2006中。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计算,要看你的工程所需。

网友F:
这些都属于具体的程序的问题,不是PLC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