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各位大侠,刚买了一个XMTA-JK4的温控仪,是四路控制的, 我通上热电偶以后表盘上怎么没有温度显示啊 ,一直是HHHH,四路都是。各位大侠,有知道的麻烦告一下啊。
参数之类的,该调的我都调了。就是没显示啊.
而且输出的四路 SSR的那个  每个通道都是通的怎么回事 是不是坏了  我在1 的一端上面接上继电器   在2的一端上接回来  中间通上220V  继电器线圈竟然带电了  这是怎么回事   每个通道不是独立的吗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显示HHHH,看下说明书是不是错误代码显示
如果是错误代码,那再根据错误代码的提示找问题

网友B:
热电偶的型号与温控仪所需的型号是否一致!

网友C:
显示HHHH,一般表示温度过高,是否温度传感器和温度控制器所需的传感器不一致?
4路输出相通,那要看说明书,是否内部本身就隔离的。

网友D:
测量值是否超出量程

网友E:
显示HHHH,一般是表示断线,看看接线是否可靠,或是热电偶断了

网友F:
个人绝对可能是输入信号超出最大值。
可以对应操作手册上的故障信息代码查看啊。

网友G:
有谁知道中达DVP PLC与中达温控模块DTC1000怎么进行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