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是三相异步电机,同步转速是1500,那额定转速是多少呢>???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有意思。电机的同步转速相同,不等于电机的额定转速也相同呀。尽管都是4极电机,不同功率,额定转速是不同的(滑差不一样)。

网友B:
这个要看电机的铭牌

网友C:
每台电机都有一个转差的问题要考虑

网友D:
电机都测试的吧,看电机的铭牌

网友E:
每台电机在出厂前都要进行测试,之后会把它标于标牌上。额定转速与同步转速中间有个差,这个差除以同步转速,就是转差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三相异步电机,同步转速是1500,那额定转速是多少呢>???
4机电机,同步转速1500,知道这个就好了,额定转速也就是低个几十转,不太要紧,况且有电机实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铭牌,再不行订货前先电话咨询下。

网友A:
交流异步电机的额定转速与交流异步电机的滑差有关,这个参数在做矢量控制时,计算电机控制的数学模型有直接关系,有时候,额定转速改变几转,所计算的控制模型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控制效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