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6):
哪位师傅对电抗器很了解,能给小弟讲解讲解吗?单独的电抗器能像电炉丝一样直接当做负载使用吗?比如需要将100KW的有功电量消耗掉,能用两个120KW的电抗器并在A\B\C三相上当负载吗?

网友A:
依靠线圈的感抗阻碍电流变化的电器叫电抗器.电抗器常用作限流.稳流.降压.补偿.移相等.
按用途分为以下几种:
1.限流电抗器 又叫串连电抗器.补偿电容器组回路中串入电抗器后,能抑制电容器支路的高次谐波,降低操作过电压,限制故障过电流.
2.并联电抗器 一般接于超高压输电线的末端和地之间,起无功补偿作用.
3.消弧电抗器 又称消弧线圈.接于3相变压器的中性点与地之间,用以在3相电网的1相接地时供给电感性电流,以补偿流过接地点的电容性电流,消除过电压.
4.起动电抗器 与电动机串连,限制其起动电流.
5.电炉电抗器 与电炉变压器串连,限制其短路电流.
6.滤波电抗器 用于整流电路,以减少电流上纹波的幅值;可与电容器构成对某种频率共振的电路,以消除电力电路某次谐波的电压或电流.
电抗器是感抗元件,会引起移相,不会消耗能量。在ABC三相还是用电阻器消耗能量

网友B:
呵呵;电抗器的阻值都比较小,消耗在电抗器上的功率相比与其标的功率相差太远了;

网友C:
电抗器不是也不能作纯负载用

网友D: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E:
2楼说的很全面啊,学习了

网友F:
我们用的电抗器是限流的,比如说他本身的额定值是1000,而流过电抗器的电流是1200,则线路的实际电流也只有1000,二楼的师傅将的很透彻,谢谢

网友G(2009-08-31):
变频器上也有应用分交流直流之分交流侧滤波直流侧用于减少变频器的过电流和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