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plc控制的电动机正反转设计

电动机正反转控制在电气控制很常用。掌握用plc控制电动机的方法,以及与电气控制中的控制方法的区别,必须建立一种新的观念:用plc控制负载,编程是主要的任务,接线驱动负载是次要的任务,不要本末倒置,将接线当成首要任务,编程当成次要任务。

设计步骤
1.控制案例:给正转信号,电动机正转运行;给反转信号,电动机反转运行;给停止信号,无论电动机正转还是反转,都要停止运行。即电动机的控制能实现正反停。
。。。。。。

网友A:
说得好简单,为何不举例子?比如怎样接变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得好简单,为何不举例子?比如怎样接变频器?
“给正转信号,电动机正转运行;给反转信号,电动机反转运行;给停止信号,无论电动机正转还是反转,都要停止运行。即电动机的控制能实现正反停”
这上面说的就是怎么接变频器的方式

网友C:
变频器上有三个端子,分别为控制正转、反转和停止的信号端子,设置好转速之后,哪个端子有信号就分别实现哪个功能。这个是容易的。

网友D:
呵呵;
用变频器直接PLC接控制端子就行了;
不用变频控制,PLC控制接触器,两个接触器必须硬件互锁;

网友E:
图例不错,挺清晰的

网友F:
偶同意的六楼的说法。带强电的还是有必要进行简单的互锁。

网友G:
我非常喜欢您这种图文并茂的方式,很多书上太枯燥

网友G:
问一下大侠,接触器上的常开,是不是为了反馈给PLC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