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7-07):
这是怎么回事我安装了好几次就是无法打开 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换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B:
8点几的版本,有的电脑安装会出现这问题,重装系统或是换电脑

网友C:
换个版本装一下;

网友D:
用低版本的三菱软件,或从安装系统。

楼主:
换过了多一样 只有版本7的才可以用 8.3--到8.52的多用不来

网友A:
那就重装系统

楼主:
系统重装了 也换了另一台电脑多没有用 要怎样才可以打开啊 请各位大师傅帮忙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过了多一样 只有版本7的才可以用 8.3--到8.52的多用不来
那你就用XP8.0的软件,从新安装电脑系统。有的系统不支持三菱最新版本的软件。

网友C:
换个版本的吧;可能你下载到的这个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E:
用版本7就可以,版本8以上的GX我安装着也是打不开

网友F:
重做系统再试试了

网友G:
换个系统

楼主:
搞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