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我们单位由于变频器的柜体使用时间长,图纸几经易手,如今多已缺失,通过统计,我发现我们单位变频器出现故障多是,电气接线的问题(变频器复杂,工人们一般不动,所以故障率反而较低)主要有虚接问题,电线老化问题(干扰),继电器故障,plc故障,外部控制器故障等非变频器本体的故障,经常感觉到无从下手。这种问题应该从什么方面下手呢,尤其是当图纸丢失的时候。望大家帮助之。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判断是变频器本体的故障还是外部电路的故障。

网友A:
首先看看变频器的报警信息

网友B:
变频器内部有记录可以查看

网友C:
如果是变频器故障,是有故障代码的

楼主:
谢谢,变频器外部电气接线故障从哪个方面入手呢?(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希望说的具体一些。

网友D:
电源L1、L2、L3,输出U、V 、W。还要看是不是恒压调频输出,那要找智能端子。
一般说明书网上找。

网友E:
一般按报警信息参照说明书,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F:
对于生产线维护维修,变频器故障也是在整体之中的,没有必要单独挑出来,对于没有图纸的控制系统,除了熟悉程度之外,能力高低,经验多少对问题的解决影响很大,再一点就是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的入手也有不小的影响。

网友G:
这应该用到排除法,一个件一个件的试

网友H:
首先你该知道这个变频器的使用手册,他达到什么功能 通过什么控制 挨个把线路走走 就明白了 这样出现什么问题基本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