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分别用0-10V,4-20MA,UP-DOWN对变频器调频,其信号线有什么要求呀?长度最长可以多长?线的取用有什么讲究?谢谢

网友A:
我们这4-20ma最长有90米,屏蔽线,一端屏蔽接地,其他两种不清楚

网友B:
0-10V也就几米的距离了

网友C:
你这是模拟的传送,不是调频信号,调频信号是电视、显示器等数显设备的传输信号线。4-20mA的模拟信号传输上百米、上千米都没问题的。

楼主:
楼上,要是0-10V最多能多长呢

楼主(2010-01-22):
还是这个问题,0-10V80米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