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9-07-07):
请问各位高手,伺服13位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有没有此编码器手册?我电子邮箱sprite914@163.com。谢谢

网友A:
13位就是2的13次方,想要手册得先提供型号

楼主:
型号是MR-J2S-10A+HC-MFS-053,不知道是否有?

网友B:
MR-J2S-10A+HC-MFS-053
这个编码器是17位的,131072个脉冲
不知道你要找“编码器手册”做什么用

网友C:
呵呵;
J2S是17BIT位的分辩率;

网友D:
1/(2的13次方-1)

网友E:
131072,2的13次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31072,2的13次方


131072=2的17次方;
2的13次方=8192;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31072,2的13次方


131072=2的17次方;
2的13次方=8192;

不好意思,没记问候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