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在威伦通的EB8000软件的Projcet Manger 中有一项穿透通讯功能,不知道有没有人使用过?可以说明一下

网友A:
就是触摸屏连接PLC时,电脑不需要再连接PLC,只是连接触摸屏,在调试触摸屏程序时,也可以同事对PLC进行编程

网友B:
在威纶的网站上有这个功能的视频教程

网友C:
穿透功能;相当于电脑连屏,屏再连上PLC;
电脑直接可以与PLC通讯上;

网友B:
这个功能设计的太有必要了,希望其它的厂家都能设计这个功能。

网友D:
就是可以省去电脑与PLC的连线,且省掉一个PLC的通讯口

网友B:
不是省线的问题,主要是方便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