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工作原理

1.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通入三相交流电会产生旋转磁场。磁场的旋转方向取决三相交流电的相序,改变相序,就能改变磁场旋转的方向,从而改变电动机的转向。
2.在生产中,要求对电动机进行保护。通常对小功率电机用热继电器进行过载保护而用熔断器进行短路保护。
3.在控制系统中,有时要求某一电器处在加信号作用下动作后能自动保持动作后的状态。这种作用状态为自锁作用.要求两个电器不能同时动作,这种作用称为互锁作用。

操作(1):合上电源开关(380v~220v),按下sb2启动按钮,km1接触器动作,电动机的旋转方向(正、反)。按下sb1停止按钮,使电动机停止转动。

操作(2):按下sb3启动按钮,km2接触器动作,电动机按操作(1)时反方向转动。按下sb1停止按钮,电动机停止转动,关闭总电源开关。

故障分析:接通电源后,按启动按钮(sb2或sb3),接触器吸合,但电机不转,且发出“嗡嗡”声响或电机能启动,但转速很慢。这种故障来自主回路,大多是一相短线或电源缺相。接通电源后,按启动按钮(sb1或sb2),若接触器通断频繁,且发出连续的噼啪声或吸合不牢,发出颤动声,此类故障可能是: ⑴线路接错,将接触器线圈与自身的动断触头串在一条回路上了。 ⑵自锁触头接触不良,时通时断。⑶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脱落或断裂。 ⑷电源电压过低或与接触器线圈电压等级不匹配。

网友A:
“术业有专攻”。对于一直搞弱电的可能觉得大功率电机的控制的调速也蛮有意思的,对于一直搞强电的可能对微电子方面的东西觉得很神秘,一个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楼主所转的内容,对于一直在矿山工作,和强电打交道的人来说可能有点简单,但无论如何也要鼓励一下。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好奇心

网友C:
这种方法用起来一定很好!

网友B:
经过实践检验了

网友D:
俺的看法:
1.  这种主电路采用隔离开关加熔断器的控制线路,上世纪6/70年代用的最多。
2.  极易造成缺相运行。
3.  目前主开关多选用断路器作线路的短路保护了,消除了造成缺相运行的危险。
4.  就本电路而言,控制电路的需用功率很少,主开关选用断路器,则主电路的熔断器就可以取消。
5.  此电路设置有正/反向启动按钮的互锁;
2.  此电路可从正转状态下,按反转按钮,使电机经瞬间的自由停车-反接制动-反向启动-正常运转。

网友E(2009-08-29):
此电机的功率不能过大,最好小于5KW

网友F(2011-11-23):
怎么下不了啊

网友G(2013-09-04):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啊?不能用大功率

网友H:
回复 网友G:
该电路可实现在电机正常运行时瞬间反转。功率太大时 瞬间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