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请教前辈们,用变频器的哪一种控制方式电机更容易发热,就拿V/F控制与矢量控制两种方式作比较。我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发热不是正常现象吗?

楼主:
发热是正常现象,但是过热就不正常了。

网友B:
发热跟电机输入侧的电流有关,哪一种电流大就发热大,一般发热是正常现象,只要不过热就行。

网友C:
吼吼,这个问题不错哦,关注ing。。。

网友D:
个人觉得还是电机的转差率设置有问题,和实际转差率相比太大引起的

网友E:
我倒是认为,如果两种控制方式的数学模型建立的正确无误的话,他们在相同的工况下,电机的发热量是一致的。电机发热与控制方式关系甚微,与负载电流的大小和功率的大小有甚密切的关系,额定转速以前,电流决定发热状态,额定转速以后,功率决定发热状态。

当然电机发热还与电机的冷却方式有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哈哈

网友F:
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G:
觉得应该跟控制关系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