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各位前辈:我们公司有一小车用三菱PLC结合A740变频器控制的,现在位置老找不准,由于小车运动一会后连原点都对不齐,我现在希望小车每周期结束后都找一个原点,上面这个指令是手动找原点用得,我想把它放在自动控制部分里,每周期结束都执行一次。现在有个疑问:小车只能从左边找原点,是不是我把3200改成-3200;32改成-32就可以从另一边开始找原点。三菱PLC指令很复杂,我不太自信自己看的透彻,又不敢乱动 在此请教,希望各位不吝解答,诚盼回帖哦

网友A:
前面的两个数据是速度,改变不会改变方向的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用绝对位置控制

网友A:
他这不是绝对位置的指令问题,是圆点回归指令
应该是用的脉冲连接到变频器的JOG端的,想办法在圆点回归时给个变频器反转的信号试下

网友A:
看下这变频器的手册,有个参数428号,是可以改变脉冲逻辑关系的,逻辑反下,运行的方向就会改变了

网友C:
这条指令回原点,只能往一个方向,不能两边都回的
如果想两边都回,就要用定位指令了

楼主:
我就以后都从另一边回了,行吗?? 速度取反方向不能反啊??

网友A:
参数428号改变方向试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428号改变方向试了没有?

fumz78 :谢谢
     我试了,428原先参数是3,我将它调为2后,所有的运动都是反向了。
     但是我的问题是:我只想在找原点的时候从另一边进行,我希望在自动运行时每周期结束都执行一次找原点的指令ZRN。因为现在每次自动回原点--就是回到脉冲为零的地方,事实上都离实际原点偏差很大,导致小车去其他位置偏差也很大。

网友A:
所有的运动反向,是这样的
但在这样改了之后,把其它的定位指令修改下,使其它的定位指令还是原来的方向,比如指令中的相对定位的地址,改成相反的数,正数改成负数,负数改成正数

楼主:
谢谢 想再问一下 ZRN指令是不是非要手动执行的吧?呵呵 这个问的有点傻 我的确不确定-------------------

网友A:
不关手动、自动的事,只要指令前面的条件成立了就可以执行

楼主:
谢谢 我打算下班了试试
非常感谢

楼主:
哎 可以从另一个方向回原点了,但是因为我增加了S,可能我的步进用得不对 动作不连续 有复原了!

楼主:
我试了 但加个ZRN后,小车动作不连续,只能运行一个周期,我又修改了程序 大家帮我看看这一块有没有问题?M100是我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