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问题

楼主(2009-07-07):
请问各位高手,伺服电机中电子齿轮比是不是只要在三菱定位模块QD75基本参数1中考虑,其他参数就不用考虑电子齿轮比,是吗?

网友A:
伺服电机中的是伺服的
模块是模块的
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不过两个的功能算是一样的,
设置一个可以,两个都设置也可以

网友B:
不动它,都用默认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