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问题

楼主(2009-07-07):
请问各位高手,手册上所指额定转速,最大转速还有瞬间转速有啥区别?那再算伺服电子齿轮比时,所指伺服电机速度指的是哪一个?

网友A:
“额定转速,最大转速还有瞬间转速”这是电机的本身特性,和电子齿轮比没什么关系
电子齿轮改变是能改变电机的实际转速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只是改变你输入脉冲频率与转速的比值;
额定转速就如同普通电机正常的额定转速;对应50HZ;
最大转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最高转速;就像普通电机可以在65HZ下正常运行;
而瞬间转速是指短时可以达到的最高转速(连续运行这个转速就要报废了)
三菱3000R/MIN的伺服,最高转速为4500;
瞬间最高转速5175R/min;

网友C:
一般就按额定转速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