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模块

楼主(2009-07-07):
哪位有三菱FX3U-4AD  2AD 的程序列子?3U的模块手册我没有。
FX3U- 4AD用到的是D8260-----D8263,4AD,2AD的地址是D多少?谢了!

网友A:
FX3U-4AD  这个在《FX3U.FX3UC系列 微型可编程控制器 用户手册 模拟量控制篇》中有的,三菱网站上去下吧

网友B:
FX3U·FX3UC用户手册(模拟量控制篇);
三菱网上下载上面的手册;

网友B:
D8260-----D8263对应的是FX3U-4AD-ADP的模块,而不是FX3U-4AD;
两种是不一样的;

网友A:
FX3U-4AD  还是用缓冲区读写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网友C:
可以在网上下电子版的手册啊,模块是2N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