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各位前辈,问题是这样的 在三菱FX2N 系列PLC中 , X0闭合 、  D300(设定值) >= D310(实际值) 时 ,每当有一个脉冲时 D300 就加 0.1  ,数值存入D310 , 直到 D300 = D310 , X1 闭合时 ,D300 <= D310 时, 每当有一个脉冲时 D300 就减 0.1  , 数值存入D310  直到 D300 = D310  !怎么做到啊 ,我做了好久没做出来, 加的时候还可以,减的时候数值就跳到N大的负数了!晕啊!望不吝赐教,这里先谢过了!

楼主:
有谁知道,帮帮我啊!急啊~

网友A:
你的要求好像不是太明白,是不是反了“X0闭合 、  D300(设定值) >= D310(实际值) 时”,换一种方式“D300(设定值) <= D310(实际值) 时

楼主:
x0  x1 就是一个三位自复位的选择开关, X0 为1 时 D300 加 0.1,X1 为1 时加 D300 减 0.1 ,两者只能有一个动作,不能同时动作!

网友B:
1,浮点数运算要用浮点数专用指令
2,要加减0.1不能直接用常数,要用寄存器进行转换,比如 DEDIV K1 K10 D20   所以在加减0.1时就用D20

网友C:
把你这一段的程序监控图截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我在取中间寄存器的时候取错了,没有取同一寄存器内的数据,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

网友D:
呵呵,编程时常有的错误了

网友E:
我非常想要,您什么时候方便发我一份好吗?
jjc819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