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请问下,FX0N 与FX2N系列的差别大不大?我之前一直的看2N系列的编程手册,现在手头上找到了一个0N系列的编程器,不知两者的差别大不大?

网友A:
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网友B:
FX0N 是老产品了,现在很少用到,但用这个学习PLC也可以,编程的思路、多数的指令还是一样的

网友C:
呵呵;FX0N的指令相对要少的多;
CPU的速度只有FX2N的1/20;

网友B:
对于FX0N三菱推荐的替代产品是FX1N
FX1N的资料还是很好找的,三菱现在的FX编程手册中就有FX1N的介绍
三菱的样本上也有这两款的比较,如图

网友C:
在支持的指令方面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D:
有些编程语言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