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安全

楼主(2009-07-07):
请教110KV线路与10KV线路交叉架空,横向与丛向的安全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A:
表“同级电压线路相互交叉或与较低电压线路、通信线路交叉时交叉距离”中,额定电压为20~110KV时,交叉距离为3m。(同级电压线路相互交叉或与较低电压线路、通信线路交叉时,两交叉线路导线间或上方线路导线与下方线路避雷线间的垂直距离,当温度为40度时,不得小于表中所列数值)

网友B:
手册还是很有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啊,多谢了

网友C:
参考详解

--首都电力服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