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各位大侠,如有二个行程,A地和B地,到B地是正转,到A地反转,怎样来写脉冲指令,来运行步进驱动和步进电机,谢谢大家帮忙.我用CPM1A   SD-2H044MA

网友A:
正反转是用方向信号控制的,在发出脉冲的同时,步进的方向信号有无信号就能改变转动方向

网友B:
呵呵;
用步进有个方向信号,只要PLC控制脉冲的同时正/反转控制这个信号就行了;

楼主:
各位大侠,有梯行图例子吗?谢谢大家. cheng_fuzh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