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plc采集两种重量信号,一个作为采样的信号另一个作为反馈转速的信号。我想用平PID指令!

网友A:
应该可以,你用的PLC和变频器型号?

楼主:
我想用三菱的,原来开关量都是用三菱的,现在模拟量也想用!

网友B:
变频器也有直接的PID
变频器本身也可以输出一个模拟信号的对应转速的

网友C:
可以的,只要通道够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