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今天调试一台5.5kW的风机,风机的电机是6极,5.5kW,额定转速960r/min,电流13A左右吧,3相380V电压等级的。

通电调试,发现在50Hz状态,风机的输出电流才6A左右,风量也很小,把风机直接接380V电源,也是那样,电流升上去的有限。这台风机怎么会是轻载呢?

网友A:
接法有没有搞错

网友B:
有问题吗?充其量只能说风机电机配的偏大,载就决定功率消耗,没有规定满速就要是满功率。

网友C:
风机的出风口如果太小的话,会造成风机负载的过小(风机的转速大多为两千多转)

网友D:
先确认正确的接法

网友E:
4楼说的是对的,风机的出、入口通径变小(如堵塞、风门没有全开等等),风机就是轻载的。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各位大侠的参与和讨论。大家说得很好。可是,上述那些我都清楚的,特别是旋转方向,根据风扇的扇叶形状或者风机给出的旋转方向,已经确认过了,方向正确,出风口和进风口都是敞开式的,这个风机是一个轴流风机。电机是5.5kW,扇叶直径超过1m,所以并不是电机选大了。

^_^,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风扇叶片的角度不合适,也能影响风机的功率、风速或者流量呢?

网友A:
^_^,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风扇叶片的角度不合适,也能影响风机的功率、风速或者流量呢?

这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F:
没注意过风机,不过我用的真空泵也是,电流比额定电流小了很多

网友G:
我觉得你的风机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一般泵和风机之类的设备电机都是轻载,电流小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你的风机电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一般泵和风机之类的设备电机都是轻载,电流小很正常。
是的,你说得没错,电机没有问题,但扇叶子有问题。这风机是定制生产的,扇叶的角度搞得不对,所以电机的载荷很轻,但风速没有达到要求。就这样了。只好提高风机的转速,使风速提高,从而风机的功率也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