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7):
1.1 多档速度控制。根据正反转调速过程中,要求有一个由慢到快然后再由快到慢的过程,即起动时缓慢升速,达到一定速度后快速运行,当接近终点时,先减速再缓慢停车,为此将图1中的plc和变频器控制的正反转调速过程划分为三个行程区间,各区间段的升降速度如图2所示。按下正转起动按钮sb2(或反转按钮sb3),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以较低的一速速度平稳起动,运行到预定位置时,以二速速度快速运行,等再到达预定位置时,以一速实现平稳停车。图1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速度图: 。。。。。。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多端转速运行功能,只需要根据说明书进行接线和设定即可。

网友B:
变频器也可设定加速度,就可满足楼主所说的功能。

网友C:
变频器和PLC直接相连就可以了 内部可以设

网友D:
位置信号给PLC,PLC和变频器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个工艺做的还蛮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