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电容式接近开关根据检测物体的材质不同,检测灵敏度也有变化,现在本人想知道
塑料材质的检测物体相对于其他物体,检测灵敏度有什么数据可查??

楼主:
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检测金属外其他材质的,比如水,泡沫等,都可以,塑料也可以,
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相对静电系数。

网友A:
对纸质检测不了。楼上做AUTONICS代理? 如果是,可以发了份资料给我了。

楼主:
纸也是可以的,不过只有3.5%左右的灵敏度了。
本人非AUTONICS代理,只是为之打工。
要资料可以啊,什么产品的?太多了。。。
或网址:www.autonicschina.com

网友B:
可不可以检测金属中的石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检测金属中的石头啊
这个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因为金属也是电容式接近开关可以检测到的材质之一,而且灵敏度还很高。一般是作为标准检测物的。石头的话,第一看之间相互位置,距离,如果没法分开检测就不行。

网友C:
奥托尼克斯产品不知道性能如何,哪位TX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