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时间继电器电路

楼主(2009-07-08):
这个梯形图我用2个物理时间继电器来试验结果是不正常工作的 继电器都不停的抖动 设定的时间没起作用 但在plc上是正常的 大家看看用物理继电器怎样接线才能使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
物理继电器有一个动作时间,设置的时间应该要大于这个时间,才能保证动作的可靠性。在PLC中,这个时间是PLC运行一步的单位时间,很短,几乎为零,当然就运行正常了。

楼主:
按上图的接法不论时间如何调整其现象都是一样的。有高手给个能正常工作的图看看阿? 就用2个时间继电器,看能否实现。

网友B:
楼主能否把你的继电器图贴上来看看

楼主:
继电器图就是上面是梯形图一样的阿,T0 T1 就用物理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呵呵;
应当是时间继电器接线或对应的功能不对;

楼主:
通电延时型 H3Y-4 0-5分钟范围 数量2个 ,大家接接看 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你是如何接线的?
画个贴上来;

楼主:
我就是按梯形图上接的 ,继电器的图这电脑上没有画图软件 我明天画。

楼主:
我就是这样接的 两继电器抖动的厉害。

网友B:
从你的图来看是接线错误,因为时间继电器分瞬时触点和延时触点,而你的图上是瞬时触点,所以不管怎么调时间都没用。

楼主:
兄弟, 可能是我的图画的不够专业,随便用了2个普通触点的图画的但实际接的就是延时触点的。 H3Y-4型的是不带瞬时触点的啊?

网友B:
刚才特意试了一下没问题,我用的是AH3_3,这个设计从原理上分析是可以的,但在实际中可能由于继电器的闭合、断开时间不一样而造成乱动作,而在PLC中是因为它是按步扫描的所以不存在此问题。

楼主:
对 有可能的继电器的质量好坏问题吧。我没有试过其他型号的。有时间找2个试试看。

网友D:
看线路图没有问题,可能是继电器的精度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