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我维护的夹钳起重机大车行走有4台电机,用2台SE70变频器驱动,存在问题是,各变频器单机运行均正常,但是一旦2台同时使用,1号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就过高,此时非加减速状态,2号变频器直流母线在540V左右,属正常,而1号母线电压维持在730+v,起初我怀疑档速不同步,造成1号变频器驱动电机处于发电状态,但检查PLC输出均正常,参数设定1,2号也一样。

网友A:
直流母线电压高,肯定是发电了。这说明什么呢?两台电机同时工作,一台出力,另外一台非但未出力,反而吸收能量了。哈哈哈,有些意思。

请问,这两台同时出力的电机,输出轴同轴连接?还是皮带连接?还是没有联接?

楼主:
回复楼上的,没有连轴的地方,就如四驱车,他们是共同进退的。如果报故障变频器是处于发电状态,但是另一台的电流输出并没有明显增大,参数都一样,容量也相同,4台电机是排着号出厂的,怎会有如此状况?

网友A:
这没什么可怀疑的,就是2#变频器所控制的电机拖着1#变频器所控制的电机运行,1#系统发电了,这也说明负载比较轻,仅仅2#系统即可带动负载,没有必要“4驱”呀。

非要4驱的话,也好办,4驱车为了大家谁也别偷懒,搞了差速器,均衡四驱的出力,你也可以类似,把速度调节器“软化特性”激活,或者搞一个差速补偿之类的单元,以达到4驱时负载平衡的目的。

楼主:
我决定2台变频器互换电机试下确定是不是电机问题,我这有十八台天车都是这么设计的啊,别的都正常,况且2个部分都是对称的,一摸一样,为什么回出现你所说的“偷懒”现象?

楼主:
还有软化特性怎么设?是不是两台都设?具体的操作步骤?会对原来的系统造成影响吗?

网友A:
你的系统是4驱,所以,软化特性不太合适,软化系统适合主从控制的负荷分配;你的系统最好还是加入些补偿。也就是说,不出力的那个系统,补偿些转矩给定,让它出力。

楼主:
谢谢!原因我找到了!1号变频器的脉冲编码器丢转,暂时打开环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