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本人刚接触三菱的PLC,请教高手几个问题:
1、FX2N-64MR-001是继电器输出吗?
2、I/O分配是000-007,010-017。。。吗?
谢谢。

网友A:
型号中的R是代表继电器,如果是T代表晶体管
地址分配是这样的,8进制,输入前面就是X,输出前面就是Y

网友B:
这个是32点输入32点输出

网友C:
是继电器;

输入:X0~X27
输出:Y0~Y2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继电器;
输入:X0~X27
输出:Y0~Y27;

应该是37吧

网友C:
呵呵;算成FX2N-48MR的了;
64点的是X0~X37;

网友D:
说的都正确了,理解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