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在MM440的说明书,第15-12页里关于r0403(编码器的状态字)有这么一句话“详细资料:请参看"MICROMASTER系统参数说明书"中关于"七段显示"的说明。”
我在说明书翻了很久,没找到在那有说这个东西的。还望楼下指教指教。

另,我调一设置带编码器矢量控制,当优化到P1960(速度控制优化)时,就老是过不去,报F0042(速度控制优化功能故障)和F0090(编码器故障),反复调加减速时间无效,观R0061(电机的实际转速)和为R1170(RFG使能设定值),电机没转,但优化F1910时关于系统自捡的两种方式(1—所有参数自检并修改和3—饱和曲线自检并修改)可以通过,电机优化时,时不时轻微转动。

注:这个变频器在带电机反馈是可以运行的,但由于设置是用来控制薄膜张力的,所以要优化过才能用于生产,如果不优化是可以带动电机的。就是优化速度控制这一环过不了。

还望指教,衷心表示感谢。

网友A:
如图示,0代表0位;1代表1位...,可以通过r0403来监控编码器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A:
现在这个论坛的贴图,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只好重贴一张了。

网友A:
关于MM440的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调试,先在V/F方式下,运行电机,观测r0022和r0061的极性和数值是否一致,此时要激活编码器的模板使能。P0400=2;如果没有问题了,再去按照P1300=21,进行优化。P1960=1不能通过,说明编码器信号或者编码器信号模板没有调试好。你可以按照说明书,设置好编码器模板的电压等级选择开关,监测它的状态位等方法,确认编码器信号已经正常或者有效,再去进行下一步的优化和控制。

楼主:
这七段显示器,好像在说明书里没说明表示什么意思哦。

不过对的矢量调参,还是很感谢你的回复的。我在还在调。

网友A:
上面的图就是从说明书里剪切的呀,比还是没有仔细的去找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