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USB

楼主(2009-07-08):
买了一条FX-USB数据线,安装好了驱动程序后试用,在两台电脑上的提示都是无法通讯或com口不对,换上串行接口的数据线就没问题。商家说电缆不可能有问题,真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呵呵;你买的也是先转换成COM口的;在电脑属性上查一下是COM几?

楼主:
谢谢。固然是先转换成COM口的。

网友B:
设备管理器中看下转后后的串口号,然后编程软件通讯设置中设置成一样试下

楼主:
谢谢已经按照你们说的搞好了

网友C:
USB转COM口,对于要应用在工控产品,通信质量很难保证的。有时可以联机,曾出现可以联接PLC,却与触摸屏不能通信。

网友D:
你要查看设备管理器,看是哪个COM口,一般是4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转COM口,对于要应用在工控产品,通信质量很难保证的。有时可以联机,曾出现可以联接PLC,却与触摸屏不能通信。
是有这情况出现过,那还是转换线线的质量问题,用好点的线,有的转换线很多产品都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