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电磁开关?

楼主(2009-07-08):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电磁开关?富士电机的产品里有电磁接触器SC系列和电磁开关SW系列,不知道两者有什么区别,望哪位大哥告诉一下

楼主:
难道没人用富士的东西?

网友A:
就是磁铁的原理。

楼主:
?大哥,能不能解释清楚一点阿,谢谢

网友B:
没有很大区别(或者就是叫法不一样,同一产品),有区别也是使用环境有去别。原理都是电生磁,通过磁力带动触点,控制使用设备。

网友C:
电磁开关是感应磁性物质的,一般用在气缸和液压缸上

网友D(2010-07-22):
又叫磁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