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高手指教

楼主(2009-07-08):
本人电工新手,近日遇到一台1.3KW单相电容异步电机,开始接线时电机反转而且转速慢,十秒钟后停机重新接线,后电机一直不能启动.用万用表量电容是好的,接线也没问题,绕组也没烧.通电时进线量电压为210伏,主付绕组均无电压,但有电流.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量电容是好的”,真的吗?建议有条件的话最好更换新的电容试一试,或者在通电后用手转一下输出轴,看是否能够启动。

“接线也没问题”,我看也未必,电源线是直接接在主绕组的两端的,怎么会进线有210V的电压,主绕组没有电压呢?总之,建议您仔细检查一下接线!

楼主:
谢谢指点,但没找到问题的关键
电容量过,也换电容试过,接线是这样的,我用万用表量出来的三根线,电阻大的那根并电容,然后再用万用表量它们与另一根线的电阻,电阻大的那根接电源线,另一根线也是接电源的(我认为的公共端).通电后电机不转,也没有任何响声.电机也不发热.

楼主:
更正一点.
电阻大的两根线并一个电容.通电后仅进线有电压,主付绕组都没有电压

网友A:
给你上个参考图吧,L1是主绕组,L2是副绕组。

网友A:
根据上图作了修改,您所看到的三根线应该是图中的①、②、③,您可以据此重新检查接线是否正确,提示:主绕组的阻值略小于副绕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大的两根线并一个电容.通电后仅进线有电压,主付绕组都没有电压

根据提供的图可以看出只要进线有电压,而主绕组肯定有电压,除非您的进线没有跟主绕组衔接!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主线组没有和进线接好呀!

网友C:
查接线和轴承。如你说电机反转可能你的电机有4根线,主副各2根,将其中一组调头与另一组相连

网友D:
上面的图很清楚,只要照上面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不大明白,以前也有相关的帖子的

楼主:
谢谢了,确实如此
引用 网友A:
给你上个参考图吧,L1是主绕组,L2是副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