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今天花60买了一个USB转串口的数据线。驱动程序都装了。先用三菱PLC试验,结果效果非常好,每次都能很顺利的连接上。但是换了西门子300的以后就不行了。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我通讯设置有问题?哪位大虾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西门子系列的PLC通讯要求相对比较高,我买过几个USB转串口的数据线,都不好用,有时偶尔能连得上,但是连欧姆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建议买个PCI转串口卡,那东西稳定多了

网友B:
呵呵;USB转COM口是虚拟的,连日本品牌的PLC一般没有问题;
而SIEMENS的大多是不行的;

网友C:
这种现象不奇怪的,不如直接买西门子的USB电缆

网友D:
可以按图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