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我的几个问题,请各位帮忙看下,欢迎指教!
1.Z相信号复位原点也好,原点感应器复位原点也好,是不是两者回原点的方式最后都是通过收到一个信号来断开脉冲,停止电机动作?

2.都是利用信号的边沿,那么这样的话,信号的长短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号反映到上位机以及上位机处理这个信号的一个时间区别,如此则找原点的电机速度才是关键?

3. 有人说用Z相信号复位原点时,原点感应器在大于一个电机旋转长度内都要是ON的,然后再在这个ON的长度内找Z信号复位原点。我就不明白,在不在这个ON 的信号内不是一样找Z信号吗?并且在找完原点后再找Z信号的方向,在此时是不是并不重要了?

4.如果用Z信号复位原点,那么原点感应器是不是只相当于一个近原点感应器作用,Z信号才是真正的原点?

5.如果用Z信号复位原点,那么如果电机坏了要更换,那么机械原点不一样了,那调试不是相当麻烦?

网友A:
各位大侠,论坛中有没有LG专属论坛

楼主:
各位大侠请给点意见呀!

网友B:
说说你的第三条的疑问
如果不是在ON是接收Z信号,那任何时候都可以接Z信号,这样原点就会有无数个了,你又知道哪个才是呢?这就好像是两条直线才能确定一个点,要两个信号才能找准原点

网友C:
什么样的原点回归和控制器也有关系,不同的控制器原点回归的方式也有的不同,简单点的可能都用不到Z相信号,只要近点狗信号就可以,功能强些的控制器原点回归方式可能有多种
更换电机后可以重新进行一次原点回归,和以前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lixiaobai
说说你的第三条的疑问
如果不是在ON是接收Z信号,那任何时候都可以接Z信号,这样原点就会有无数个了,你又知道哪个才是呢?这就好像是两条直线才能确定一个点,要两个信号才能找准原点

--------------------------------------------------------------------------------------------------------------
关于以上观点我同意。
只是还请讲讲用Z复位原点和原点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
什么样的原点回归和控制器也有关系,不同的控制器原点回归的方式也有的不同,简单点的可能都用不到Z相信号,只要近点狗信号就可以,功能强些的控制器原点回归方式可能有多种
更换电机后可以重新进行一次原点回归,和以前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PLC    触摸屏  伺服电机  变频器  低压  ROBOT   CNC
 三菱       S   S   S   S
   深圳
 fumz78@163.com

-------------------------------------------------------
如果是同一个控制器的话,那用Z回原点和用感应器回原点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