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我现在使用三菱 FX2N-64MR,应用其中的高速指令 DHSCR  :

   LD X2
   OUT Y0
  LD M8000
 OUT DHSCR K100   C235 Y0
其中X0为接近开关,计数到100时,停止Y0
我在调试中发现Y0 不能起动,是否存在双重输出
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是出现了双线圈,用2个不同的M输出,再一起控制Y输出

楼主:
用两个M是可以,但不能立即刷新输出,必须在END后,Y0 才输出停止.

网友B:
是的双线圈啊,把第2个Y0该成其他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呵呵;把其中一个Y0改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两个M是可以,但不能立即刷新输出,必须在END后,Y0 才输出停止.
呵呵,你理解有误,就是不用M,也是在END后才输出的

网友E:
有哪些PLC双线圈可以输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