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大家好。一台日普变频器在用外接电位器调频时,频率刚有点,又归零。频率始终调不上去。电位器大小,是按照说明书规格安装的。而面板控制时,一切正常。参数设置正常。谢谢您给指点迷津。

网友A:
再确定一下,电位器的阻值是不是对应说明书上的,接线,还有参数设置都对了么

网友B:
那是不是电位器有问题。呵呵

有个参数是设置采用面板还是电位器或电压,电流或上位机给定,设定值是不一样的,可能是这个参数没设。

楼主:
谢谢,我在确定一下。用电位器调节时,频率能调到(8-10HZ),然后频率就归零。我换了几个电位器都是这样的。面板控制时,设定好频率,按运行、停止键,正常。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上主板的问题;

网友D:
检查电位器跳到最大时输出电压,然后就检查参数了,接线没有问题 就检查参数问题 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E:
我用的是到30HZ就归零,没办法换新的也没检查
只是报过压故障
楼主的报什么故障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屏蔽电缆短路

网友F:
屏蔽短路,是不是输入电压被短路啊,那应该可以量的出来的啊

网友G:
怎么换了电位器,还会接成屏蔽短路呢?

网友E:
以后小心了谁能怀疑是电缆的问题呢!大意

网友H:
非常典型的问题,面板行,外部给定不行,这就说明了要检查外部的周边原件是不是有问题。往往都是外部的接线造成变频器工作不正常,而我们却喜欢相信自己而不相信变频器。^_^

网友I:
真是经典

网友J(2009-08-07):
不是外接线的问题  就事内部参数没有设定好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好。一台日普变频器在用外接电位器调频时,频率刚有点,又归零。频率始终调不上去。电位器大小,是按照说明书规格安装的。而面板控制时,一切正常。参数设置正常。谢谢您给指点迷津。
这又是一个阻抗匹配的问题。可以这样试一试,先用一个电位器直接连接端子上的10V电源、地、信号,调节下。看看变频器是否工作正常,如果正常,检查你的外接给定电压是什么问题吧。太长的距离,电位器的阻值就要小一点了。

网友K(2010-05-15):
是输出电源线的屏蔽线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