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ckhoff twincat 软PLC

楼主(2009-07-08):
beckhoff twincat 软PLC 经常发生可视界面无法打开故障。系统其他功能正常。点解?!

网友A:
德国倍福的?没见过,见过他的现场总线的类似PLC的东西,但只是见过,没搞到软件,也没上过手!

网友B(2010-05-12):
你的Twincat用于那方面的
是啥设备,传输形式是用CP-link的还是网线的
我的是磨床,也经常出现显示不好和死鼠标

网友C(2010-11-03):
加入倍福高级群吧 92162085

网友D(2012-07-07):
beckhoff twincat 软PLC 电脑硬盘维修,数据,软件恢复,精装龙电脑更换,维修。你说的问题3秒搞定。低价维修电话18923062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