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6070IH问题

楼主(2009-07-08):
用U盘可以上传 下载吗?
同样的U盘用到6104  6100都没有问题
但是用到6070I上面没有反映

网友A:
MT6070我用U盘下载过,
没注意后面有没有IH,MT6070IH和MT6070是不是两个东西

网友B:
6070iH不支持U盘了。用专用USB数据线下载

楼上以前用的是6070T.己经不用了。主要问题是速度太慢。
6070iH是新型号,速度快一倍。色彩基本上达到真色彩效果了。

网友C:
iH是宽屏的。
最近Weinview产品更新速度很快啊。。。

网友D:
是中了,好你威纶的屏现在更新很快,产品也不错了

网友E(2009-08-24):
不需要USB专用下载线,只要两边的插头对应,下载线长度最好在1米以内。就ok。没那么夸张

楼主:
不一定
用USB线下载过
有些线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