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2009-07-08):
请教,两只电容的电路图和工作原理

网友A:
你的单相电机有二只电容?

网友B:
一个启动一个运行

网友C:
一般都是一个电容啊~!

网友D:
和电容的电机是一样的。只是把电容值大的那个电容并联在小电容上。启动是并上。运转时断开。

楼主:
印象中,大的电容还串联一组线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和电容的电机是一样的。只是把电容值大的那个电容并联在小电容上。启动是并上。运转时断开。
谁教的?
大电容接在启动绕组上。启动绕组为阻值最大的那一相,启动后由离心开关断开。小电容为运行电容,接在阻值小的那一相,运行时是接通的。

网友F:
运行时,电容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E:
启动电容在单相电机上做移相使用,在启动时让磁场转动一个角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印象中,大的电容还串联一组线圈

强烈支持!

网友G:
强烈支持!

弄错了,是支持六楼的观点!不好意思!

网友H:
六楼说的对.有两种接发.一是起动电容接在常闭点.起动后段开.还有一种起动电容接在常闭点.运行电容接常开点.

网友I:
和一般电容的电机是一样的:1.主绕组(阻值小)并在电源端,2.启动电容(大)串离心开关后并运行电容(小),再串启动绕组(阻值大)。3.把1和2并联。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启动电容在单相电机上做移相使用,在启动时让磁场转动一个角度。
另一個電容幹啥用的?續流?

网友K(2009-08-08):
一个为运行电容始终连在副绕组上,另一个通过离心开关控制,启动时连在副绕组中,启动完毕由离心开关切断退出。

网友L:
这类问题还真的没有遇到过呢,惭愧!

网友M(2009-09-24):
你说的是电容式!

网友N:
这可以吗

网友O:
基础的东西还真的要温习一下。

网友P:
双值电容单相异步电动机:容量大的为启动电容,小的为工作电容,两只电容并联后与启动绕组串联,启动时两只电容都工作,电机有较大的启动转矩,转速上升到80%后,启动开关将启动电容断开,启动绕组上只串联工作电容正常运行,双值电容电机既有较大的启动转矩(约为额定转矩的2到2.5倍)又有较高的效率和功率因数。

网友Q(2009-11-08):
有两个电容的是双值电容启动运转式电动机,里面有个离心开关,当电机 不转时离心开关是闭合的,当转速到一定时,离心开关在向心力的作用下断开,由一只运行电容接入运转

网友R:
单相电机都是一个电容呀,我只见过一个的

网友S:
一个是启动电容,一个是运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