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在打开一个画面时,我用了添加变量前缀的指令,造成打开的画面里变量全部都有变量前缀,问题是我其中一个变量不想要前缀,这样的话我该如何处理?能否举例说明。谢谢

楼主:
没人用过吗,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如果一个画面作为模版的话,你用结构变量了就不能用其他外部变量了,你是在画面窗口上定义的前缀吗,还是用动态向导生成的?

楼主(2009-08-30):
我是在打开窗口前,用指令填写变量前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