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08):
我在不同的画面里面都有一个画面窗口,此画面窗口想调用相同画面,现在问题是不知如何调用完后关闭画面,原因是用setvisible指令中要填的画面名称变成了变量,在不同画面里面是不同的,不知有没解决办法?

网友A:
对画面窗口的显示属性添加变量,控制显示属性的变量。

楼主:
我的问题原来没有说清楚,在打开相同画面窗口前我还用了添加变量前缀的指令,所以窗口画面里面的变量都有前缀了

网友B:
可以显示标题窗啊,上面有×

楼主:
谢谢,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