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09-07-09):
有两台步进电机,十个左右输入点,6个左右输出点,人机界面主要输入一些步进电机的运行参数和报警显示,请帮忙选三菱的plc和人机界面的型号,尽量价格低,够用就行。谢谢!

网友A:
三菱可以用FX1S-20MT或FX1S-30MT;
至于人机,看你用什么品牌的了;

网友B:
这样的控制,设置的参数并不多,界面可以用三菱的GT1020-LBL-C,这个算是三菱触摸屏中最便宜的

楼主:
三菱的GT1020-LBL-C价格
FX1S-20MT 价格

网友B:
价格可以询问当地的供应商,技术论坛不说具体的价格
当然也不要一味的压低价格,也要综合考虑供应商给你提供资料,技术支持等

网友C:
价格要具体询问区域的代理商的了